[求助] 求助!!如何在Cadence中扫描电流随温度变化曲线??

楼主(2021-03-14):
各位大佬,如何用Cadence扫描电流随温度变化曲线,我用IC617,在仿真中我用的是DC分析,然后做扫描温度变化,但在显示电流变化结果时显示如图所示
请各位大佬指点下我错在哪里
屏幕截图 2021-03-14  屏幕截图 2021-03-14  屏幕截图 2021-03-14

楼主:
我做的电路是一个基准电流,想扫描基准电流随温度的变化曲线

网友A:
op公式显示输出节点电流不就可以了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公式显示输出节点电流不就可以了 吗

大佬,这个具体怎么操作呢,能截图演示下么

网友A:
你在ADE界面outputs/to be plotted/selec on Design 选中想plot的terminal电流勾选plot和save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ADE界面outputs/to be plotted/selec on Design 选中想plot的terminal电流勾选plot和save试试。 ...

感谢,已解决

网友B(2023-08-10):
引用 楼主:
感谢,已解决

咋解决的呀,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咋解决的呀,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保存输出电流节点   扫描温度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