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NMOS的H(全)桥,高边NMOS的接法求助

楼主(2021-03-14):
小弟第一次接触功率管,请问在设计只使用NMOS的全桥(H桥)电路时,高边NMOS的体是接地还是和源极接在一起呢(源极不是最低电位),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可以分享一下呢,希望能够得到大佬们的解答。
请问左边的管子是栅体击穿了吗

网友A:
有dnw的话b/s接一起,dnw还要接个高偏置电压
第一个应该是VGB break down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dnw的话b/s接一起,dnw还要接个高偏置电压
第一个应该是VGB break down了

我也觉得是这样,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