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前仿时遇到的问题,输入信号不延一拍

楼主(2021-03-14):
vcs前仿时遇到的问题,输入信号不延一拍,而是立即赋值给寄存器,
为啥会这样呢?正常不应该是延一拍的嘛,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A:
看不到代码和波形,没法判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代码和波形,没法判断吧?

程序的功能其实很简单,就是对输入的信号打两拍处理,但是test1没有做延迟,立即将输入的in 赋值给了test1,这个地方比较奇怪,为什么不延迟一拍?而test1延迟一拍赋值给test2这块是对的

程序

程序

波形

波形

网友B:
检查给in信号赋值的地方。
我估计是阻塞非阻塞概念没搞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给in信号赋值的地方。
我估计是阻塞非阻塞概念没搞清楚

是非阻塞赋值

网友A:
可以尝试着放大点看看clk/in/test1的上升沿是不是同一时刻,如果是的话那我也不知道为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尝试着放大点看看clk/in/test1的上升沿是不是同一时刻,如果是的话那我也不知道为啥了。。。 ...

是同一时刻,我在后仿的波形里看了一下,后仿波形跟真实的D触发器的波形比较接近,前仿可能还是跟编译器的设置有关

网友C:
VCS认为in变化在clk变化之前了,把in的驱动代码贴出来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VCS认为in变化在clk变化之前了,把in的驱动代码贴出来看看

in的上升沿和clk的上升沿是严格对齐的

波形

波形

网友E:
应该是你的输入给的有问题。
always @(posedege clk)
in<={$random}%WIDTH;
这样给他,应该就没问题。
或者在initial begin #2  in<=2'h2;#2 in<=2'h3;end里也用非阻塞赋值。
以上两种方法我都试过。波形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你的输入给的有问题。
always @(posedege clk)
in

按照你的方法,问题得到解决,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in的上升沿和clk的上升沿是严格对齐的

波形上看对齐没用,VCS的仿真逻辑认为会有先后的,即使同一时刻发生的事件也会有先后顺序

网友:
我还是不喜欢搞这类clk和输入信号边沿对齐的仿真,觉得仿真器的解释方式很难把握。为什么不在仿真的时候整点hold time呢?

网友:
对于这种情况,主要是激励的问题,我通常给激励加个#0,即可避免出现楼主的问题,例如:
initial begin
    @(posedge clk);#0;
    in = 1;
    @(posedge clk);#0;
    in = 2;
end

网友(2024-08-15):
可以参考下这个,可能是时钟的问题https://blog.csdn.net/zymwzgl/article/details/103165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