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启动报错 求大佬指教

楼主(2021-03-14):
cadence启动报错  求大佬!!!

问题描述:cadence刚安装完成且已成功启动,进入后进行仿真发现报license错误,故重做了cadence的license进行替换,再次启动报错如下:

*ERROR* (DB-320001): Unable to obtain the 'Cadence(R) Design Framework II' license. Run 'lmstat -f 111' to see license, server, and usage informat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the sections related to license maintenance in the 'Cadence License Manager' manual.

终端输入  lmstat -f 111 报告如下:

bash: /opt/mentor/calibre2015/aoi_cal_2015.2_36.27/bin/lmsta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已经尝试方案:
1、重新打cadence的补丁 (有说是补丁没打)

2、更改/etc/hosts文件

3、更改license权限为可读可执行

以上尝试均未解决问题,依旧报一样的错误。本人系统是ubantu18.04. 求大佬救命!!!感激不尽!

网友A:
还是license的问题。feature 111是基本的设计环境的license

网友B:
I have the same prople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license的问题。feature 111是基本的设计环境的license

感谢,重做了几次license,解决了!!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I have the same proplem

我按照楼上说的重做了license,问题解决了,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2022-12-07):
引用 楼主:
我按照楼上说的重做了license,问题解决了,你可以试一下。

有同样的问题
是用one path重新做的?

网友(2023-01-29):
引用 楼主:
感谢,重做了几次license,解决了!!谢大佬

大佬是用什么重做的呀,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求指导

网友(2023-05-05):
如何重新做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