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扫描链异步复位或置位问题

楼主(2021-03-15):
       请问各位大佬,在扫描链中的异步复位或置位寄存器,在shift模式不允许有复位或置位,那么在capture模式下允许这种操作吗?

网友A:
一般来说reset端也会放在faults list里,会生成几只detect reset fault的patter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reset端也会放在faults list里,会生成几只detect reset fault的pattern.

谢谢指点,也就是说capture模式下可以复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也就是说capture模式下可以复位?

scan reset设置对了,工具为了侦测到这些faults自动会生成几只reset patte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