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各位前辈关于AMS仿真报错的问题

楼主(2021-03-15):
各位前辈,我在cadence下用AMS仿真器做数模混合仿真的时候,一直在报错,想求助一下各位前辈这个是什么问题。
电路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译码器,用verilog写的,应该不是电路的问题。

楼主:
我是根据网上教程一步一步设置的,本来以为是connect_rule的问题,后来调好了以后还是不行,换了电路也还是这个问题,难道是我的环境没有配置好嘛

网友A:
netlist 可以产生吗, 有的ams不可以用ade L, 需要在 config 下 进 ade xl,

楼主:
引用 网友A:
netlist 可以产生吗, 有的ams不可以用ade L, 需要在 config 下 进 ade xl,

netlist就是我上面发的那个,显示有错误amsspice:*ERROR:terminated with error code 127.

楼主:
simVerilogPrintStimulusNameMappingTable = t
simVerilogIncrementalNetlistConfigList = t
simVerilogProcessNullPorts = t
hnlVerilogIOInitStimulusStr = "0"
这几个是在哪里改呢

楼主(2021-04-26):
问题解决了,是incisive软件没有装好,重装一下软件就好了

网友B(2021-09-02):
楼主你好,请问你最后是如何解决的?有参考的安装链接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最后是如何解决的?有参考的安装链接吗,谢谢!

最后找了一个安装好环境的虚拟机直接用的

网友(2021-11-18):
引用 楼主:
最后找了一个安装好环境的虚拟机直接用的

大哥虚拟机在哪里找的  求 我也不会安装

网友C(2022-05-18):
楼主,终于找到了和我遇到一模一样的问题了,能发一个你说的虚拟机网盘链接么?万分感谢

楼主(2022-08-05):
引用 网友C:
楼主,终于找到了和我遇到一模一样的问题了,能发一个你说的虚拟机网盘链接么?万分感谢 ...

才看到,还需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才看到,还需要吗

需要

网友(2023-02-22):
hello~可以分享一下这个教程吗 谢谢!

网友:
楼主可以分享下这虚拟机吗,也是这个问题一直没解决

网友(2023-04-14):
https://bbs.eetop.cn/thread-861086-1-1.html
这个似乎可以解决!!!

网友(2023-10-10):
cd /lib64
ln -s libreadline.so.6 libreadline.so.5
cd /usr/lib64
ln -s libhistory.so.6 libhistory.so.5

网友(2024-04-03):
请问大佬,有知道:混仿时有里添加了连接的库有L2E这种,但是一个verilog代码的输出没法传输入给另外一个相同代码的输入端口,是没有D -TO-D这种设置吗?本来以为是verilog编译里面irun.log里面有nostdout,但是第一级分频器的输出又能在仿真波形那里看见,我找了几天也没找到解决办法,
事情是这样的:在跑pll混仿的时候,开始都很正常,有一次加了一个新的23分频器的代码之后,就仿不成功了,几个级联的23分频器代码不能连接了,只有第一级23分频器有正确输出,从这之后的分频器在ADE L的仿真波形里都没有输出,导致整个pll环路不能正常工作,卡了好几天实在是不知道怎么改了

网友(2024-08-14):
引用 网友A:
netlist 可以产生吗, 有的ams不可以用ade L, 需要在 config 下 进 ade xl,

AMS用ADE L或者config下的ADE XL,这个是看版本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