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GP9303M+GP8101SM 15KV高压电容隔离方案0-5V转0-5V

楼主(2021-03-15):
介绍:
超高电压的模拟信号隔离一直是行业一个难题,隔离运放和线性光耦一般都在3.75KV~5KV的隔离强度,本设计通过高压Y电容隔离的方法,将模拟信号进行隔离传输,实现15KV高压隔离,信号带宽达到500Hz,电压精度1%。
客益电子的方案将0-5V电压经过APC芯片GP9303M转换成高频调制信号,通过Y电容后,接入到PAC芯片GP8101SM,将高频调制信号转换成模拟电压0-5V输出。从而实现了0-5V模拟电压隔离。

网友(2021-09-13):
哪里可以买到样板。芯片是否可以批量供货。

网友:
这个好,如果能自带隔离电源就更好了。 有没有考虑做成模块替代金升阳的方案?

网友:
是否可以支持定制模块?

网友:
请问是只能实现0-5V转换么? 0-VCC可以么?

网友:
此方案稳定性和可靠性怎样?是否会受电容、干扰噪声等的影响?

网友:
是不是也可以选择10kV 或者8KV ,比15KV高的还有吗?

网友:
有没有详细的测试数据,输出精度有没有更高一点的

网友:
隔离电容用什么值比较合适

网友:
这种电容隔离方案主要应用场景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