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RC后仿提取R only出错求助

楼主(2021-03-15):
我画的反相器,后仿QRC按官方的提取流程一切都很顺利,但R only或者R+C的提取就出错,C only可以正常工作

与官方设置稍不一样

与官方设置稍不一样

出现了一个警报

出现了一个警报

提取成功

提取成功

simc官方QRC流程示例

楼主:
具体问题表征我写在ppt里,麻烦大佬们帮帮忙,搞了一周了

楼主:
不要沉啊,我自己顶顶

楼主:
大佬帮忙看看ppt吧,图片没说清楚问题

网友A:
你的technology显示的是undefined,assura techlib没写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technology显示的是undefined,assura techlib没写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technology显示的是undefined,assura techlib没写对吧

assura techlib是啥,在哪个界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assura techlib是啥,在哪个界面

类似于cds.lib,也是在你的启动目录下,定义参数文件的位置,一般工艺库里都会有一个写好的,路径按照你自己的改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于cds.lib,也是在你的启动目录下,定义参数文件的位置,一般工艺库里都会有一个写好的,路径按照你 ...

使用qrc需要这个文件吗?和cds.lib一起使用?我之前用calibre没用过这个文件

网友A:
如果能正常提取R,那就是通过setup dir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正常提取R,那就是通过setup dir也可以

我的setup dir填的smic给的额外qrc的包里的rulefiles里的typical或者cmax或者cmin文件夹,我没在工艺库里找到你说的asurra techlib,是文件夹还是文件?方便加个微信具体问一下吗?我私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setup dir填的smic给的额外qrc的包里的rulefiles里的typical或者cmax或者cmin文件夹,我没在工艺库里 ...

assura_tech.lib是早期assura版本RCX用到的,定义用到的参数文件夹位置,语法和cds.lib一样,“DEFINE 工艺名 参数文件夹位置”。设置这个的目的是打开assura rcx时technology选择“工艺名”自动加载这些参数文件,等同于你现在选择的setup dir。第一张图里Quantus techlib是灰色的,你选择的cds.lib,我觉得可能不对,你试试建一个assura_tech.lib,technology选择后,这个栏里应该是显示assura_tech.lib,看看能不能解决仿真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sura_tech.lib是早期assura版本RCX用到的,定义用到的参数文件夹位置,语法和cds.lib一样,“DEFINE 工 ...

还是不行

网友A:
爱莫能助了,找个身边的师兄问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爱莫能助了,找个身边的师兄问问吧

谢谢大佬惹

网友B(2021-12-09):
建议用EXT16,其他版本license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EXT16,其他版本license有问题

这样啊

网友C:
楼主你好,请问你们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们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了,我们也是跑的一个反相器,extracted_view功能正常,但是spice的话Ronly、Conly和RC功能都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请问你们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们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了,我们也是跑的一个反相器,extracted_view功 ...

没有,你试试18楼的建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