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ft connect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03-15):
soft connect是什么意思?谁能详细说说,在layout上如何体现出来

网友:
软连接。比如同一个Pwell(Psub)或Nwell接了两个或以上的电位。

楼主:
能具体说说是什么意思吗

网友:
没有通过metal连接, 通过衬底软连接

网友A:
通过衬底连接而不是金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衬底连接而不是金属

对layout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用的是SMIC.18工艺,通过使用 SUBD层次跑了LVS,不知道这样做会对版图有什么影响

网友:
软连接,一般衬底连接同时需要金属连接,当某一段衬底没能使用金属连接只使用彻底有源区,这种情况叫软连接,这段衬底会具有一定的压降,4楼所说情况在ERC检查也是一种softchk,具体算不算软连接,我不知道

网友B:
正常而言我们的器件是通过metal进行连接的,但某些特殊情况在当前版图我们无法使用metal进行连接,这种时候我们就会使用软连接(soft connect),在上一级别的cell中对其进行连接。比如模块只允许使用2层金属走线且面积很大,需要使用较多的衬底接触/guardring我们无法保证电源地线使用底层金属连接,于是我们在相关连线上打上lable,在lvs option中选择软连接,保证LVS的验证通过。你可以先开软连接跑跑看,能不能过,如果可以问问画上层的人是否可以使用高层金属接你模块中的软连接部位。如果过不了,那就一般是衬底短接了,这种情况可能是开尔文接法导致的,你也要去问问总图最后这两电位是否会合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而言我们的器件是通过metal进行连接的,但某些特殊情况在当前版图我们无法使用metal进行连接,这种时候 ...

什么是开尔文接法?还有如果一个闭环(guardring)在中间一段挖空metal,这算不算soft connect?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layout有什么影响呢?

电阻较大,不适合走大电流,你可以对比下Metal1与Poly(软连接的一种)的电阻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是开尔文接法?还有如果一个闭环(guardring)在中间一段挖空metal,这算不算soft connect?
...

开尔文接法就是说低层模块中不同名称的PIN在上层模块中连接在一块了,就好比你在低层模块中模拟部分有一个电源vdd、数字有一个电源vss,到了高层模块中他两合并了都叫VDD。至于为什么要进行开尔文接法,有一部分是电路处于信号通畅的考虑。至于你说的环切金属是不会导致soft connect的,soft connect的发生条件之一是不同电位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尔文接法就是说低层模块中不同名称的PIN在上层模块中连接在一块了,就好比你在低层模块中模拟部分有一 ...

明白了,非常感谢细心的讲解

网友:
软连接代表两个不同名字的电源/地通过active连接在一起了,需要检查确认,一般都是要清理掉的

网友:
楼主是不是笔试题里面有这个问题

网友(2024-01-03):
引用 网友B:
正常而言我们的器件是通过metal进行连接的,但某些特殊情况在当前版图我们无法使用metal进行连接,这种时候 ...

不知道我有没有理解错,你说的这种应该是虚拟连接,即在LVS中通过在label后面加上冒号进行连接(如 VDD:);软连接的意思应该是同一块有源区接了不同电位的两根线,即这两根线通过有源区连接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而言我们的器件是通过metal进行连接的,但某些特殊情况在当前版图我们无法使用metal进行连接,这种时候 ...

这种或许应该称为虚拟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而言我们的器件是通过metal进行连接的,但某些特殊情况在当前版图我们无法使用metal进行连接,这种时候 ...

请教一下这个LVS option在哪里

网友C:
同一个sub上面有两个p+电位,并且没有用隔离环隔开,就会导致电流经过sub相互连通,但版图上并没有用金属线链接,这个就叫软连接,版图上的影响就是lvs过不了,不同电位p+或者n+需要用隔离环隔离,lvs报告会有黄色感叹号,软连接问题是需要清除的

网友:
比如同为VDD电源,由于绘制或者其他原因两个同种电源没有连接到一起就会出现这个错误,过LVS验证时选择:
LVS Options→Connect下可以设置查验。

网友D(2024-02-25):
引用 网友C:
同一个sub上面有两个p+电位,并且没有用隔离环隔开,就会导致电流经过sub相互连通,但版图上并没有用金属线 ...

请问可以怎么清除软连接问题呢

网友C(2024-04-01):
引用 网友D:
请问可以怎么清除软连接问题呢

检查器件的衬底电位,看电路,分情况,有时候是两个不同电位的n井,需要拉开间距并且用psub隔开,有些是两个p井电位,这个时候加一个psub2层次覆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查器件的衬底电位,看电路,分情况,有时候是两个不同电位的n井,需要拉开间距并且用psub隔开,有些是 ...

谢谢酸菜鱼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