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运行PEX报错

楼主(2021-03-15):
Run PEX后出现如下问题:Error while compiling rules file
......./calibre.rcx
Error INCL1 on Line 20932 of
......./calibre.rcx - problem with access, file type, or file open of this include file: ./rules.
当我打开calibre.rcx后找到对应行
include ./rules
错误出自这里,网上多是通过改为绝对路径的方式,但前提是这个rules文件存在,而我的当前目录下是没有这个文件的,通过find可以找到在其他的文件夹下包含rules文件,但是include后都会报错,请问这个需要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首先,修改绝对路径肯定是对的,如果还报错,考虑空格等错误,或者路径写错了。
其次,如果确认其他路径存在的rule文件是你需要的,可以把那个文件复制过来。这种错误按理说就是路径错误,错了就自己找原因,不会有其他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修改绝对路径肯定是对的,如果还报错,考虑空格等错误,或者路径写错了。
其次,如果确认其他路径存 ...

谢谢。
问题已解决。

网友(点评):
eetop上多是这种只进不出的人,哈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问题已解决。

你好,你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怎么解决的,可以分享一下经验吗?谢谢

网友C(2022-07-20):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怎么解决的,可以分享一下经验吗?谢谢

+1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1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3-03-09):
我之前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解决方案时像楼主这样设置自己的rules的路径,但是要注意的是,这个报错只报了rules的错,我那个是还要再改一个include另一个rule的路径,大家要是改了rules的路径还是报错,可以试一下在rcx里面find include 看一下是不是有其他rule没改

网友D:
include /home/IC/TSMC18BCD/tsmc18bcd/Calibre/rcx/rules

网友E(2023-06-23):
引用 网友D:
include /home/IC/TSMC18BCD/tsmc18bcd/Calibre/rcx/rules

这个include 操作在哪里呢 ,在想等 ,求高手指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include 操作在哪里呢 ,在想等 ,求高手指点

报错的窗口有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报错的窗口有提示

解决了 ,谢谢

网友(2023-08-22):
引用 楼主:
谢谢。
问题已解决。

楼主怎么解决的啊?我也出现类似错误,如图:求助

网友(2024-01-21):
引用 网友D:
include /home/IC/TSMC18BCD/tsmc18bcd/Calibre/rcx/rules

感谢

网友: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呀?我也是在目录下没有rules这个文件~

网友(2024-04-08):
我感觉是软件的存地址数组开小了,不知道对不对。
我也是发现明明当前目录有但是找不到,把绝对地址换相对短的相对地址或者其他短一点的地址就没事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在RCX文件里,把20932行里的 rules 路径 重新改成已知路径就行了。 根源就在于默认的rules文件目录不存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include 操作在哪里呢 ,在想等 ,求高手指点

在你的那个规则文件里,报错提示了在第几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你的那个规则文件里,报错提示了在第几行

文件不一样,行数都不一样,错误出在其include 的地址 有可能 出错

网友(2024-09-05):
请问一下怎么解决的?不想更改绝对路径。

网友G(2024-12-15):
引用 楼主:
谢谢。
问题已解决。

您好想问一下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您好想问一下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把rules文件中的相对路径也改为绝对路径就可以了

网友:
找到calibre.rcx文件,用gedit打开,使用find功能,查找include,大概率是最后一个include,把后面改为/home/IC/Tech/65NTSMC/Calibre/rcx/rules,当然不同的工艺库不同的文件位置不一样,具体看报错,但是整体的结构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