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 scan下TestMode的定义

楼主(2021-03-15):
请教两个问题关于scan下的TestMode定义:
1. set_dft_signal -type TestMode,这里的TestMode特指scan mode,还是泛指所有test mode包括MBIST/BSD/Analog test等?
2. 我的chip有一个TEST_MODE的pad,泛指所有测试模式,其中scan/mbist/bsd/analog test靠另两个pad TEST_MODE_SEL来选,那么我的set_dft_signal -type TestMode该如何来定义

网友A:
1. test mode泛指所有test mode包括MBIST/BSD/Analog test等,scan_enable控制scan chain的shift和capture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test mode泛指所有test mode包括MBIST/BSD/Analog test等,scan_enable控制scan chain的shift和capture ...

如果工具自动fix一些drc问题,会用到test_mode,但是这里如果是泛指所有测试模式,但我想只在scan下才去fix,scan下又是由TESTMODE pin和TESTMODE_SEL pins组合起来选择,而不单单指TESTMODE这一个pin

网友:
你的意思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