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F反标不成功,但是case还是可以跑,并且testpass??

楼主(2021-03-15):
无意发现的,
在tb中加载sdf文件,然后跑后仿。
当sdf并不存在,也会报反标错误,但是case还是会继续跑下去,并且得到预期结果。

但是正常情况下不是会因为延迟不正确导致结果有问题吗??
为什么还可以跑到最后啊

网友A:
没做好TB,读取错误了,就要直接退出,报错,。 没加SDF就是正常的功能仿真,如果功能对,肯定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做好TB,读取错误了,就要直接退出,报错,。 没加SDF就是正常的功能仿真,如果功能对,肯定是对的~ ...

昂 你说的对 ,tb里确实没有做读取错误直接退出的机制,这个后续要改掉。
但是我要反驳你后面的话
没有加sdf,但是跑的也是后仿,不过是默认延迟。
我特意确认了一下波形

我第一次系统时钟4M没有出问题,但是系统时钟升到48M就各种violation了。
感觉就是因为系统时钟很低,即使逻辑按照默认延迟也没出什么问题。

网友(2021-04-17):
引用 楼主:
昂 你说的对 ,tb里确实没有做读取错误直接退出的机制,这个后续要改掉。
但是我要反驳你后面的话
没有加 ...

按照默认延迟应该会比sdf反标的要乐观许多吧

网友(2023-12-21):
下次可以加上打印信息。这样查找问题就容易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