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见过这些器件?

楼主(2021-03-15):
这是一个器件,看连接应该是一个电容,但不是很确定。也没有做过这种工艺。这个里面的电阻(不清楚是不是poly电阻)介于M1和M2之间。想请教大家,做过这个工艺的大概是个什么工艺。另外里面还有些其他器件也不知道怎么识别。

网友A:
其实光从图形来看,这是三极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光从图形来看,这是三极管啊....

但是是两个端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是两个端子

如果是二极管连接方式的三极管呢?看下面的层次,光看金属判断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二极管连接方式的三极管呢?看下面的层次,光看金属判断不出来。
...

二极管连接方式的三极管?不是很懂,第一张图就是注入层,看着只有两个端子

网友A:
图有点难看,大致示意一下,可以是pnp也可以是npn,看工艺。横向三极管。B和C短接,就叫二极管接法的三极管。画斜线的位置就是图片中的亮的区域。
我推测是这样,具体还要看细节和电路的结构。

网友B:
能不能看一下其他金属层的情况,我看着也像是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有点难看,大致示意一下,可以是pnp也可以是npn,看工艺。横向三极管。B和C短接,就叫二极管接法的三极管 ...

但是整个版图里面所有的这个期间都是这样接的,所有的三极管都接成二极管,应该不会这样做吧。问了电路工程师他们也觉得应该不会全部的三极管来做二极管。这样也很浪费面积。另外这个应该是个锗硅工艺的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看一下其他金属层的情况,我看着也像是三极管

这个是M2金属层。  这是M1金属层 顶层金属是M2。  这个是ST层。最外面那个矩形是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整个版图里面所有的这个期间都是这样接的,所有的三极管都接成二极管,应该不会这样做吧。问了电路工 ...

说起来确实不该都这样接。锗硅工艺我也不懂,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起来确实不该都这样接。锗硅工艺我也不懂,抱歉。

刚刚看了下应该是二极管,因为都在PAD附近,应该是做ESD吧,猜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看了下应该是二极管,因为都在PAD附近,应该是做ESD吧,猜测

看图片是串联,有可能是齐纳二极管,电源钳位的。ESD的不知道这个尺寸多大,要是ESD,必须保证尺寸。而且,esd的二极管一般也没见过串联的。

网友C:
我们之前项目遇到过这种器件,提成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片是串联,有可能是齐纳二极管,电源钳位的。ESD的不知道这个尺寸多大,要是ESD,必须保证尺寸。而且 ...

不清楚,但是这些二极管全部在PAD附近,我自己理解可能是esd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之前项目遇到过这种器件,提成二极管。

是哪个工艺清楚吗?因为还有些其他器件没搞清楚,他们这个工艺有POLY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