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瞬态仿真与AC仿真不一致

楼主(2021-03-15):
求助各位大哥们,我仿的差分放大器瞬态仿真有增益(大概为15,与查看直流工作点gm*rout一致),但是AC仿真的直流增益却很小(不到3倍),请问是什么原因呢?这种时候看瞬态仿真还是交流仿真呢?
电路图为:
直流工作点为:
瞬态仿真为:
输出:(幅度为15mV,放大15倍)
输入:(幅度为1mV)
AC仿真:(不到3倍)

楼主:
之前我并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瞬态仿真与ACA仿真结果也一致,这次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不知道诸位有没有遇到过,真心求助,谢谢!

网友A:
ac输入怎么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输入怎么给的?

magnitude=1

网友A:
你ac输入同相了,仿出来应该是共模的增益
应该幅度设0.5V,其中一个相位设180

网友B:
顺便说一下,AC的单位是db,3db差不多是10倍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ac输入同相了,仿出来应该是共模的增益
应该幅度设0.5V,其中一个相位设180 ...

你好,我这个设置的没有同相啊,上面有输入的相位,一个是0,一个是180,而且瞬态仿真看输入也是反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顺便说一下,AC的单位是db,3db差不多是10倍的关系

你好,上面增益采用不是db,是magnitude,换成db小于10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这个设置的没有同相啊,上面有输入的相位,一个是0,一个是180,而且瞬态仿真看输入也是反向的
...

ac设置和tran设置完全无关的,你只设了tran没设ac。拿差分ac电压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C:
你ac给的频率太高了,有1G,增益自然下降了。
试试给低频的,比如1k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上面增益采用不是db,是magnitude,换成db小于10

你看看你AC仿真时候的直流工作点的gm*rout是多少呢 如果算出来的就是你的结果那说明你仿真没问题。有问题的是你的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ac给的频率太高了,有1G,增益自然下降了。
试试给低频的,比如1k

可是AC仿真显示直流增益还是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你AC仿真时候的直流工作点的gm*rout是多少呢 如果算出来的就是你的结果那说明你仿真没问题。有问题 ...

gm*rout算的就是15左右,请问设定有问题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设置和tran设置完全无关的,你只设了tran没设ac。拿差分ac电压看看不就知道了
...

你的意思是AC的magnitude设置为1和-1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AC的magnitude设置为1和-1是吗

也可以。但是应该是相减为1才好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