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好用的ucli命令save和restore

楼主(2021-03-15):
最近看ucli_ug.pdf,看到几个非常不错的ucli command.

编译选项加-ucli,仿真选项需要加-ucli2Proc,可以使用save和restore命令(非常好的命令)。

save:
Use this command to store the current simulation snapshot in a specified file. This command saves the entire simulation state including breakpoints set at the time of saving the simulation.

ucli% save sim_st

使用这个命令可以将仿真的进度保存在当前文件夹下的sim_st文件中。

restore:
ucli% restore sim_st
使用该命令可以将之前保存在sim_st的记录恢复,仿真时间也是继上一次仿真时间,继续执行。

问题:
目前使用该命令,会报错:
Fatal error: glibc detected an invalid  stdio handle。
不知道大家遇到了吗?

网友A:
不是每种进程都能save,有的PLI C/C++ 是不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每种进程都能save,有的PLI C/C++ 是不可以的。

家里的电脑vcs破解可以save,公司的不能save,用的最基本的张强白皮书的例子

网友(2021-05-14):
请问楼主定位这个问题了吗?我这边也是这样,无从下手了。

网友:
看文档,save的时候要保证当前没有打开的handle

网友:
请问楼主定位这个问题了吗?我这边也是这样,无从下手了

网友(2022-04-06):
有什么update 么?ucli_ug.pdf 哪里能搞得到?

网友:
该选项-ucli2Proc不是必须的

网友:
update:
1.一个是尽量注释掉提前fopen之类的的语句。(不知道有用没)
2.版本。版本。版本。往新的上切,17的我这里不行。

网友:
8#楼没说错,-ucli2Proc不是必须项。
我的ucli仿真选项关于这块的控制直接用

-ucli -do $(TCL_FILE)

就可以了,其中$(TCL_FILE)是参数化的tcl脚本名称,可以用。。我用的2018版的VCS

网友B:
最近发现这玩意有个问题就是restore后fsdbDumpfile命令用不了,神奇。只能用call {$fsdbDumpfile}

网友(2022-09-08):
引用 网友B:
最近发现这玩意有个问题就是restore后fsdbDumpfile命令用不了,神奇。只能用call {$fsdbDumpfile} ...

我用的vcs2014.12版可以哦,比如原来dump的波形是wave1.fsdb,用restore后会生成wave1.restore.fsdb,波形时间是从之前save时刻开始的

网友:
如果是lsf,nfs存储,貌似每次restore都会有数据丢掉

网友C(2024-04-12):
朋友们,同样操作控制变量,vcs2016报这个错,vcs2018不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朋友们,同样操作控制变量,vcs2016报这个错,vcs2018不报错

这不很正常嘛,说明之前VCS并没有适配好,版本更新之后就把之前的问题修复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每种进程都能save,有的PLI C/C++ 是不可以的。

请问下老哥,PLI C/C++不能save是啥意思呢?比如说带有需要编译C++的环境即带有Cmodel,就没办法SAVE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