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何在模拟环境中设计一个具有保持功能的寄存器

楼主(2021-03-15):
    RT,目前需要用到一个5位的寄存器,需要有一个保持控制端(即高电平时五位输出保持固定),普通的寄存器会做,但是这个控制端不知道怎么实现,不会写VerilogA,想用门电路搭一个出来ADE仿真用,希望大哥们指点。

网友A:
latch本身就有保持的功能,根据使能信号控制数据输入或锁定,没明白你要加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tch本身就有保持的功能,根据使能信号控制数据输入或锁定,没明白你要加什么。 ...

额。。就是想问如何通过D触发器和门电路实现带保持功能的寄存器,翻了数电书上的电路并没有这个功能,还望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就是想问如何通过D触发器和门电路实现带保持功能的寄存器,翻了数电书上的电路并没有这个功能,还 ...

似乎須透過物理性的設定, 如 EFUSE  OTP  MTP 這樣的 trimming 才有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