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ERC检查

楼主(2021-03-15):
ERC是电气规则检查,但具体是检查什么的啊?

网友:
我也不太清楚,不过我发现大部分的是可以忽略的

网友A:
检查浮空引脚和非金属短接(衬底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浮空引脚和非金属短接(衬底短接)

多谢

网友(2021-07-14):
常见ERC检查如下内容,如有报错,最好要designer确认才能waive。
N-tap是否接到power
P-tap是否接到ground
N-Well是否floating

网友:
檢查電位是否照正常連接,不正常的就會出war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