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大神帮帮忙

楼主(2021-03-15):
本人在做一个带隙基准设计,请问一下下图这两个电阻值设计值该为多大?才可以保证所有管子处于饱和状态。

网友A:
1. I=Vt*ln8/r0
2.vtln8/r0*r1=17.2
3.I*r2<vth

楼主:
我这个设计哪里有问题吗?麻烦各位指点菜鸟一下,谢谢

网友B:
R2和R3吗?
不知道你的工艺怎么样,比如说你希望管子VDS=200mV,就令R*I=200mV,然后就不要调电阻,只调管子尺寸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2和R3吗?
不知道你的工艺怎么样,比如说你希望管子VDS=200mV,就令R*I=200mV,然后就不要调电阻,只调管 ...

.18工艺的,那能否控制上面p管长比一样以及下面n管宽长比一样各自为同一个宽长比。

网友:
你两个支路的电流是由下面的R0决定的,电流决定了以后,你在设定一个Vdsat,通常是200mV,然后电阻就是电压除以电流,你先设个值,然后仿真看看,然后根据结果在调整即可。如果有headroom,所有pmos 、nmos宽长比可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18工艺的,那能否控制上面p管长比一样以及下面n管宽长比一样各自为同一个宽长比。
...

可能可以。但没有什么好处,反正你画版图都是要插指的

网友C:
根据功耗要求分配每个支路的电流;根据Q0、Q1的比例估算deltaVbe,根据deltaVbe与电流得到R0的阻值,进而根据R0、R1的比例得到R1的阻值。R2和R3要看你最低支持多大的VCC,然后考虑要留多大的vds,上下两个cascode会吃掉不少margin,一串大约是2*vgs+3*vds,根据vds计算R2和R3。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功耗要求分配每个支路的电流;根据Q0、Q1的比例估算deltaVbe,根据deltaVbe与电流得到R0的阻值,进而根 ...

好的,谢谢您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I=Vt*ln8/r0
2.vtln8/r0*r1=17.2
3.I*r2

谢谢您啊!

网友D:
建议你去看看集成基准源设计——从二极管到高阶带隙基准源p13设计实例,讲得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你去看看集成基准源设计——从二极管到高阶带隙基准源p13设计实例,讲得很详细 ...

好的,有时间我去看看。谢谢您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