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ado 2020.2 executing simulate step 闪退

楼主(2021-03-15):
vivado2020.2,进行simulation后,卡死,约5分钟后闪退

楼主:
麻烦各位大佬帮忙看看怎么解决

网友(2022-01-06):
是否能上传软件版本呢?

网友(2024-01-04):
软件问题不好解决,只能使用低版本。赛灵思论坛里说2019.2版本没有这种问题。参考赛灵思论坛-关于仿真无法进行
后来的朋友直接用旧版本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