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批量导出gds

楼主(2021-03-15):
求教一下有没有办法批量导出GDS,现在有10几个cell可以放到一个顶层cell里面,但是要导出每个cell的gds,每次都要操作十几次,有没有办法一次解决呢?求论坛大牛提供个方法,谢谢。

网友A:
导出的时候只选lib cellname 用* 就可以把整个libcell 批量导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出的时候只选lib cellname 用* 就可以把整个libcell 批量导出

感谢你的回复。我按照你的方法不成功。在stream file里填路径和不填路径都报错。
同时我想导出特定的十几个cell,不是整个库都导出来,请问有什么办法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