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测试FET得到的s2p文件如何建模仿真

楼主(2021-03-15):
测试了自己制备的MOSFET得到了s2p文件,导入ADS中如何进行混频器的设计仿真,s2p的模型三个端口和源漏栅极是怎么对应的?刚接触ADS没多久求解答

网友A:
至少用s2p这个元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用s2p这个元件吧

我通过data items导入s2p文件到里面了,可是三个端口和fet的不知道怎么对应,也不知道根据s2p这个模型能不能做混频器仿真

网友:
向下的第三个端口是参考端,接地就可以。混频器是变频器件,用.s2p一般不能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