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 28纳米 数字单元库怎么样?

楼主(2021-03-15):
这个图中的数字,30p 140_190a  都是代表什么意思?

这些文件需要解压吗?

网友A:
老哥,方便分享出来吗?我很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方便分享出来吗?我很需要

不行啊

网友A:
老哥,可以有偿

网友:
T厂的法务可是出了名的狠

网友A:
30p 140_190a 意思是140nm 190a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可以有偿

这不是钱的事情,真的不行啊。你可以通过公司申请一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p 140_190a 意思是140nm 190a型

这个库是28nm的呀,怎么出来180纳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库是28nm的呀,怎么出来180纳米了

可能该工艺下也有不同的尺寸,这个我也是问学长,学长说的

网友:
看rln里面的文件 30是gate length,  140是gate pitch, 190a 版本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不是钱的事情,真的不行啊。你可以通过公司申请一下哈

数字库需要安装还是直接拷贝到指定目录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库需要安装还是直接拷贝到指定目录即可?

直接调用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调用就可以

数字库来源肯定是FAB,我是说从FAB下载下来后是直接拷贝到自己目录下即可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库是28nm的呀,怎么出来180纳米了

不是180nm,哪来的180;是140nm,Pitch 140nm,就是两个poly的pitch。

再简单说就是30nm的poly length加上110nm的SPACE。

在后面的190A是版本号,和工艺尺寸无关,是这套库的版本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字库来源肯定是FAB,我是说从FAB下载下来后是直接拷贝到自己目录下即可是吧?
...

数字库来源很多哦,这个属于IP,最典型的提供商的就有ARM,还有SYNOPSYS,只是TSMC自己也做,而且免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