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级套筒式运放工作点问题

楼主(2021-03-15):
最近正在学习设计运放,在仿真单级套筒式运放时遇到了下图所示问题,电压基本都在负载管上,导致输入管和尾电流管的Vds基本为0,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因为cmfb基本没作用吗?

网友:
偏置部分的反馈通路有问题,那样连接放大器的NMOS肯定都关闭了,PMOS都开启了当然把电位拉到电源了

网友:
1nA的偏置电流小的过分了,可以扫一下单管的vi特性曲线,看看1nA下单管的工作状态。纯好奇,这个op是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看起来像是input common mode电压太高了,把尾电流源压死了。试试input pair选vth小的管子。

网友:
VDD太低了,input vcm加上一个VGS直接顶到VDD了,tail current source的vds当然为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