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画版图问题

楼主(2021-03-15):
怎样将如 图两个共漏共栅不共源的NMOS管缩小面积,做成如图二这种形式,且LVS认,感谢感谢

网友A:
打散,然后合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散,然后合并

谢谢您,打散,然后合并,存到一个库下面,就只有一个版图,但怎样让合并后的版图与电路中的器件联系起来呢,LVS怎么办?谢谢您

网友B:
这hv的管子吧?只能通过打散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hv的管子吧?只能通过打散解决了

打散,然后合并,存到一个库下面,就只有一个版图,但怎样让合并后的版图与电路中的器件联系起来呢,LVS怎么办?谢谢您

网友:
首先要确认这连个mos的well电位是S端还是D端给的,如若是S端给的,就不可以合并,lvs怎么都不会通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散,然后合并

调的管子  不是可以去掉ring 么?

网友:
首先要看,两个NMOS 的BULK 是不是相同,相同才能合并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散,然后合并,存到一个库下面,就只有一个版图,但怎样让合并后的版图与电路中的器件联系起来呢,LVS ...

lvs会根据你的poly来识别的,如果想保持xl信息,那就只能通过手动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