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ayout的两套电地问题

楼主(2021-03-15):
在一个版图中,有两套电地,在过LVS时,提示错误:一套电地的模块中的一个小电路显示b或者sub连到另一个地上了。都用subcut区分开了,还是有这种错误,求教各位这是什么情况,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原则上同一sub只能有一个地,电源可以有多个。除非是iso device,这样就没有限制。倘若,没有iso可用,为了lvs可以通过,一般都会有一层layer,可以将sub分开,让lvs可以识别多个地。你在你所使用的工艺文件中找找这层layer,加上即可。

网友:
原则上同一sub,只能有一个地线,但是电源可以有多个,iso device例外。

网友:
怎么没法回复

网友:
原则上同一sub,只能有一个地线,iso device除外

网友:
同一sub只能有一个地线,iso device除外

网友:
共用一个衬底,名字又一样,你说怎么不会错呢

楼主:
两套电地名字不一样,用subcut是不是就区分开衬底了呀?

楼主:
两套电地名字不一样,用subcut 是不是就是把衬底区分开了呀?

楼主:
两套电地名字不一样,用subcut是不是就把衬底区分开了呀?

网友:
两个地的label也得区分啊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

网友:
subcut和psub2是一样的效果,工艺不同layer不同,我觉得你肯定有没兜全的地方

网友:
你说的subcut层如果是指不同电位衬底隔离识别层的话,那么很可能是你包图层的时候漏了P环在外面

网友:
加上LABEL,用短路错误高亮,查找具体位置

网友:
也得用NWELL围起来吧

楼主(2021-06-09):
谢谢大家,还是subcut的选中区域的问题,按照提示选中就可以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