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导出仿真结果,线宽太细,不够清楚,如何更改线宽

楼主(2021-03-15):
这是从cadence中导出来的图,
屏幕截图 2021-03-15  这是我的仿真结果界面,我更改了线宽及颜色,但就是导出的时候会变成上图所示的结果,下图是我导出波形时候的设置项 屏幕截图 2021-03-15  ,由于要写论文,不能截图,请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选中仿真波形以后(此时线是粗的,或者先改变线宽后再去选中),再去save image,就可以保存出粗的仿真线了

楼主:
求助!!!!!!时间紧迫

网友B:
.cdsenv文件里搜索“lineThickness”,改成“Thick”

楼主:
引用 网友B:
.cdsenv文件里搜索“lineThickness”,改成“Thick”

这个.cdsenv文件在那个地方呀

网友C:
可以在你启动cadence目录的位置,编辑你的.cdsinit文件,添加语句

;line width
envSetVal("viva.trace" "lineThickness" 'string "thick")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在你启动cadence目录的位置,编辑你的.cdsinit文件,添加语句

;line width

你好,我添加了,但好像还是不行啊

网友D:
双击这条线就可以改线宽。虽然每条都要改

网友E:
不可以导出数据到matlab里面绘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可以导出数据到matlab里面绘图么

我导出的数据只有三位有效数字,这样画出来的图会很奇怪,请问大佬如何能提高导出数据的有效位数,比如说如下图 屏幕截图 2021-03-16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导出的数据只有三位有效数字,这样画出来的图会很奇怪,请问大佬如何能提高导出数据的有效位数,比如说 ...

这样子导出来的数据精度不够,画出来的图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击这条线就可以改线宽。虽然每条都要改

改了之后,save image会变回原样

网友F:
请教一下,仿真结果的背景是怎么调成白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仿真结果的背景是怎么调成白色的?

仿真结果,鼠标右击,找到graph properties, general-color-background,然后选择颜色确定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仿真波形以后(此时线是粗的,或者先改变线宽后再去选中),再去save image,就可以保存出粗的仿真线了 ...

感谢,用这种方法可以实现输出波形变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cdsenv文件在那个地方呀

从cadence的文件夹(tools/dfII/samples)拷贝一份到你的启动目录或者home,virtuoso调用优先级是启动目录>home

网友G(2021-07-02):
直接在display.drf中修改线宽就可以

网友(2021-12-25):
引用 网友G:
直接在display.drf中修改线宽就可以

这个文件在哪里可以找到呢

网友:
右键波形,width,选择粗细

网友(2022-04-17):
勾选render exactly as screen,与屏幕呈现一样

网友H(2023-03-07):
在CIW里面选Options,再选Cdsenv Editor,搜索lineThickness把Value改成thick就OK了。想改背景颜色就搜索background,把blakc改成white。

网友(点评):
此方法有效,点赞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在CIW里面选Options,再选Cdsenv Editor,搜索lineThickness把Value改成thick就OK了。想改背景颜色就搜索ba ...

请问我的cadence怎么找不到这个界面呀?

网友(2023-06-19):
引用 网友H:
在CIW里面选Options,再选Cdsenv Editor,搜索lineThickness把Value改成thick就OK了。想改背景颜色就搜索ba ...

为什么我背景可以改,粗细和实线改不了呢?

网友(2023-08-24):
引用 网友I:
请问我的cadence怎么找不到这个界面呀?

好像是618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