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深N阱电位疑问!

楼主(2021-03-15):
rt,深N阱(DNW)的作用是隔离管子Psub间的相互影响。dnw外面有一圈N阱接VDD,里面的SP接GND_dnw。疑问的是这里的GND_dnw可以和大衬底的GND使用一个GND吗?还是需要采用单独的GND?如果采用相同的GND,那么各种干扰是否会通过GND耦合进DNW里面?

网友A:
当然要采用单独的地。不然不是白隔了

网友:
接相对S的低电位即可,d'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要采用单独的地。不然不是白隔了

网友:
外面不是有层sub嘛

网友:
应该说 DNW + N_well 接高电位下 , 就隔离.
内部GND  若跟外面PSUB ,那就Psub 相连内部GND

另外问, 好像有些工艺带 DNW ,  HVNW , HVNW2
  有那些差异阿

HVNW 应该 反向耐高压.但是 为何有两种??

DNW 应该比一般 n_well 深. 但井多深不知道 .
是否 RF设计上怕 noise 会用 DNW 元件?

那如果低压MOS 用 DNW  , 或HVNW
DNW 抗noise会比 HVNW 好吗?  但 HVNW 一般应该会拉比较开离比较远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