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opsys有没有类似cadence vmanager的工具?

楼主(2021-03-16):
cadence的vmanager用来做回归管理和分析很方便,请问,synopsys家有类似的工具吗?

网友:
应该是verdi吧

网友:
synopsys 有eman,差不多

网友A(2021-10-12):
大神你好,我想问下vmanager生成的run_X文件中没有cov_work文件,但是GUI中有coverage的信息,也就是有.ucm和ucd的文件,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没有cov_work就无法关联vplan

网友(2022-07-01):
引用 网友A:
大神你好,我想问下vmanager生成的run_X文件中没有cov_work文件,但是GUI中有coverage的信息,也就是有.ucm ...

我生成的run_X文件就有这个啊,是不是你的vsif文件session路径没有配置好呢?

网友(2023-11-10):
引用 网友A:
大神你好,我想问下vmanager生成的run_X文件中没有cov_work文件,但是GUI中有coverage的信息,也就是有.ucm ...

cov_work文件是在visf文件中的run_script的命令设置的,和平时跑仿真的命令一样,看你-covwrok选项后面设置的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