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2C/SPI这种通信接口应该如何做IO约束

楼主(2021-03-16):
I2C和SPI这种通信接口,应该如何写IO端口的约束啊?

设置了虚拟时钟,但是不知道如何计算input delay和output delay

网友A:
i2c一般都是异步的,内部高速时钟检测电平变化,不用设置input output delay,
让i2c的sda scl路径尽量平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i2c一般都是异步的,内部高速时钟检测电平变化,不用设置input output delay,
让i2c的sda scl路径尽量平 ...

I2C的时钟一般不会直接连到寄存器的CK端去用,SCL和SDA路径尽量平,太笼统了,不好评价

SPI的时序是不是还得考虑半个时钟这种情形

网友:
如果是FPGA实现的话,尽量使用IOB里的寄存器拍出。低速接口,一般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I2C的时钟一般不会直接连到寄存器的CK端去用,SCL和SDA路径尽量平,太笼统了,不好评价

SPI的SCK是连到寄存器的CK端用吗?还是也是在fast clock的DFF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