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文本合并的问题

楼主(2021-03-16):
我有6个文本(a,b,c,d,e,f)里面各有100行数据。
我想将他们合并成一个文本,并且每个文本的第一行以空格分隔排成一行,依次进行。

合并成这样。
该怎么用脚本来实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循环提取,循环提取每个文件的第一行作为新文件的第一行,以空格或者TAB隔开。
然后提取每个文件的第 ...

shell脚本XXX.sh:  g是合并后的新文件
cp a g;
for i in `seq $1`
do
    sed -i "$i s/$/ `cat b |head -n $i | tail -n +$i | xargs`/" g
    sed -i "$i s/$/ `cat c |head -n $i | tail -n +$i | xargs`/" g
    sed -i "$i s/$/ `cat d |head -n $i | tail -n +$i | xargs`/" g
    sed -i "$i s/$/ `cat e |head -n $i | tail -n +$i | xargs`/" g
    sed -i "$i s/$/ `cat f |head -n $i | tail -n +$i | xargs`/" g
done
运行:./XXX.sh  <NUMBER>(需要合并的行数, eg: 100)
别忘了chmod

网友A:
"并且每个文本的第一行以空格分隔排成一行,依次进行“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且每个文本的第一行以空格分隔排成一行,依次进行“是什么意思……

就是循环提取,循环提取每个文件的第一行作为新文件的第一行,以空格或者TAB隔开。
然后提取每个文件的第二行作为新文件的第二行,依次进行。

网友:
vimtree一个窗口打开多个文本,然后100yy, p,100yy,p; 结束。
用啥脚本。

网友B:
不太会别的 skill写了个
outPort = outfile( "./MergeFile" )
inPort_a = infile( "./a" )
inPort_b = infile( "./b" )
inPort_c = infile( "./c" )
inPort_d = infile( "./d" )
inPort_e = infile( "./e" )
inPort_f = infile( "./f" )
while( gets( nextLine_a inPort_a ) &&
                gets( nextLine_b inPort_b ) &&
                gets( nextLine_c inPort_c ) &&
                gets( nextLine_d inPort_d ) &&
                gets( nextLine_e inPort_e ) &&
                gets( nextLine_f inPort_f )
        fprintf(
                outPort
                "%A  %A  %A  %A  %A  %A\n"
                stringToSymbol(car(parseString(nextLine_a "\n")))
                stringToSymbol(car(parseString(nextLine_b "\n")))
                stringToSymbol(car(parseString(nextLine_c "\n")))
                stringToSymbol(car(parseString(nextLine_d "\n")))
                stringToSymbol(car(parseString(nextLine_e "\n")))
                stringToSymbol(car(parseString(nextLine_f "\n")))
        )
)
close( outPort )
close( inPort_a )
close( inPort_b )
close( inPort_c )
close( inPort_d )
close( inPort_e )
close( inPort_f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会别的 skill写了个
outPort = outfile( "./MergeFile" )
inPort_a = infile( "./a" )

好像不行,会报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不行,会报错。

截个报错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截个报错的图

楼主:
可以用paste -d "  " a b c d e f >>g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用paste -d "  " a b c d e f >>g

牛逼,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