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0.18工艺的MIM电容的问题

楼主(2021-03-16):
最近在用SMIC0.18的工艺库,库里只有一种MIM电容,图示的结构,由于要做的电容比较小,所以两个M6之间距离比较近,导致两个端口的耦合电容有5fF这么大,我设计的单位电容是40fF,所以影响很大,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大佬们帮帮忙啦

网友A:
你把单位电容设计成35fF左右,再加上耦合电容就补回来变成40fF了吧;.18工艺做这么小的电容肯定会有比较大的误差的,你要想做到足够精度可能得换工艺了

网友B:
自己画MOM提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画MOM提参

大佬,自己画MOM电容有没有什么参考,之前没画过,参数也不知道怎么提,是指的仿真寄生参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单位电容设计成35fF左右,再加上耦合电容就补回来变成40fF了吧;.18工艺做这么小的电容肯定会有比较大 ...

多谢老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佬,自己画MOM电容有没有什么参考,之前没画过,参数也不知道怎么提,是指的仿真寄生参数么
...

MOM  一般画 2 个交错

梳子方式
但得自己做TESTKEY

回来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M  一般画 2 个交错

梳子方式

testkey之前没做过,这个是仿真环节么,望大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