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 transaction

楼主(2021-03-16):
刚学uvm,不是很理解。
在一个uvm验证系统里面,有多个transaction,之间也没有关联。模块在接收到不同transaction传输的数据,返回的数据也是不一样的(有十几个transaction),根据返回的数据选择接下来要发送的transaction。
请问需要如何实现这个系统。是需要创建多个sequencer来控制吗。相对应的对每个transaction设置一个driver和moniter吗?

网友:
transaction是一组有一定关联的对象的集合,类似于结构体;driver和monitor是把事务级对象变为信号级的组件。要怎么去实现,你需要理清楚多个transaction是否有共性的对象,还是完全独立的?接口是否一样?类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