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ibre 2018安装成功,运行不了,求助!

楼主(2021-03-16):
系统版本:
[user1@server1 ~]$ cat /etc/issue
CentOS release 5.4 (Final)
Kernel \r on an \m

[user1@server1 ~]$ cat /proc/version
Linux version 2.6.18-164.el5PAE (mockbuild@builder16.centos.org) (gcc version 4.1.2 20080704 (Red Hat 4.1.2-46)) #1 SMP Thu Sep 3 04:10:44 EDT 2009

安装的是ixl_cal_2018.1_27.18,安装顺利。
配置部分:
#calibre2018
export CALIBRE_HOME=/edatools/mentor/ixl_cal_2018.1_27.18
export MGC_HOME=$CALIBRE_HOME
export MGLS_LICENSE_FILE=$CALIBRE_HOME/shared/license.dat
export PATH=$CALIBRE_HOME/binPATH
export MGC_LIB_PATH=$CALIBRE_HOME/lib
#export CALIBRE_ENABLE_SKILL_PEXBA_MODE=1
#export MGC_CALIBRE_REALTIME_VIRTUOSO_ENABLED=1
#export MGC_CALIBRE_REALTIME_VIRTUOSO_SAVE_MESSENGER_CELL=1
#export MGC_CALIBRE_SAVE_ALL_RUNSET_VALUES=1

动行
[user1@server1 mentor]$ calibre -gui
/edatools/mentor/ixl_cal_2018.1_27.18/bin/calibre_vco: line 80: test: : integer expression expected
/edatools/mentor/ixl_cal_2018.1_27.18/bin/calibre_vco: line 85: test: : integer expression expected
/edatools/mentor/ixl_cal_2018.1_27.18/bin/calibre_vco: line 89: test: : integer expression expected
/edatools/mentor/ixl_cal_2018.1_27.18/bin/calibre_vco: line 101: test: : integer expression expected
Invalid Linux operating system

请教:是2018版不支持我的系统,还是设置上的问题?
补充下:/edatools/mentor/ixl_cal_2018.1_27.18/bin/calibre_vco: line 80: 相关这段:
if test "x$1" = x-vcos -a $# -eq 1
then
  # just echo the valid customer VCOs and exit
  echo 'aoi aoj ixl'
elif test $# -ne 0
then
  error_exit 'Usage: calibre_vco [-vcos]'
elif test -n "$USE_CALIBRE_VCO"
then
  VCO=$USE_CALIBRE_VCO
elif test \( "$OS_VENDOR" = redhat -a "$OS_MAJOR_REV" -lt 5 \) \                      //Line 80
       -o \( "$OS_VENDOR" = sles   -a "$OS_MAJOR_REV" -lt 11 \) \
       -o -z "$OS_VENDOR"
then
  error_exit 'Invalid operating system environment'
elif test \( "$OS_VENDOR" = redhat -a "$OS_MAJOR_REV" -eq 5 \) \                 // Line85
       -o \( "$OS_VENDOR" = sles   -a "$OS_MAJOR_REV" -eq 11 -a "$OS_MINOR_REV" -lt 2 \)
then
  VCO=ixl
elif test \( "$OS_VENDOR" = redhat -a "$OS_MAJOR_REV" -eq 6  -a "$OS_MINOR_REV" -ge 8 \) \           //Line 89
       -o \( "$OS_VENDOR" = redhat -a "$OS_MAJOR_REV" -ge 7 \) \
       -o \( "$OS_VENDOR" = sles   -a "$OS_MAJOR_REV" -eq 11 -a "$OS_MINOR_REV" -ge 4 \) \
       -o \( "$OS_VENDOR" = sles   -a "$OS_MAJOR_REV" -ge 12 \)
then
...........................

网友A:
这个OS的版本有点太旧了,建议安装新的系统。 不然就是这个问题解决了也可能会有其它的问题。
从提示来看是语法解析都没有通过,期望提供完整的表达式。 试着将"\"删除,并将下一行合并上来。 “\”是命令换行的意思,下一行和此行连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OS的版本有点太旧了,建议安装新的系统。 不然就是这个问题解决了也可能会有其它的问题。
从提示来看 ...

谢谢回复!

重装系统牵涉的东西太多,比较麻烦,尽量不走这一步。把\删掉没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