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IC617进行蒙特卡洛仿真

楼主(2021-03-16):
用的是IC617,想仿真电阻在各个工艺角下的失配对电路的影响,想问下各位大佬如何进行蒙特卡洛仿真

网友A:
Launch-->ADE L  设置好仿真条件和Outputs(Monte Carlo好像只支持数值结果,不支持波形)
ADEL中Launch-->ADE XL会自动带入仿真条件。
跳过ADE L直接Launch-->ADE XL需设置仿真条件。
Corner设置:单个单元格中不同Section用空格分开,系统会自动组合。
Monte Carlo需Model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unch-->ADE L  设置好仿真条件和Outputs(Monte Carlo好像只支持数值结果,不支持波形)
ADEL中Launch--> ...

大佬,你这个和工艺角仿真有啥区别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你这个和工艺角仿真有啥区别啊??

不设置Corner。直接仿Monte Carlo是typical条件下的Monte Carlo。
设置Corner后,仿真Monte Carlo会提醒有过多的仿真(应该是每种组合条件都会仿Monte Carlo,没执行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设置Corner。直接仿Monte Carlo是typical条件下的Monte Carlo。
设置Corner后,仿真Monte Carlo会提醒 ...

大佬能图文演示一下么,新手不太会

网友B:
可以参考这个文档

网友(2021-09-12):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这个文档

Thank you for sharing~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这个文档

谢谢您的慷慨相助,祝您幸福。

网友(2021-12-31):
非常感谢6楼大神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这个文档

感谢分享!!
可能大家的工艺库不同,应该是在model librariy中选择的时候只要找到自己的工艺库中带有mc的就是蒙特卡洛模型了。
纯小白理解,如有错误还请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这个文档

网友(2022-04-15):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这个文档

感谢!

网友: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sharing

网友(2023-03-23):
蒙卡也是可以出图的

网友(2023-05-11):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这个文档

谢谢谢谢

网友(2023-11-27):
进行蒙卡仿真:
1.首先将原理图的管子换成相应的mis或者mac管,不同的工艺类型不同;
2.步骤参见图片即可(我自己的笔记)

网友(2024-04-21):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这个文档

太棒了感谢!

网友(2024-05-31):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这个文档

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这个文档

hao。。。

网友(2024-08-02):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这个文档

tha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