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艺的多少纳米是由什么决定的?

楼主(2021-03-16):
比如22nm的工艺,为什么叫22nm,它由什么决定的?

网友A:
特征尺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征尺寸啊

什么是特征尺寸?求教。

网友:
我理解是foundry工艺能做到的最小栅极宽度

网友B:
沟道长度,也就是特征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沟道长度,也就是特征尺寸。

沟道长度是不是和管子的L长度是一样的?

网友:
一般是由光刻的波长决定的

网友:
最初特征尺寸是MOS的最小栅长L。但是随着等比例缩放失效,先进工艺的多少纳米是按照集成度去等效的了:比如与7nm工艺相比,随着工艺演进,集成度提高了一倍,那这就是5nm工艺。实际上是量不到7nm、5nm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沟道长度是不是和管子的L长度是一样的?

沟道长度明显比管子的L长度要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沟道长度明显比管子的L长度要小啊。

多谢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