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非RF器件后仿真为什么会再提取一次Cdg?

楼主(2021-03-16):
最简单的单管版图,原理图如下图:

版图如下:

--------------------------------------------------------------------------

用 Calibre PEX 提取寄生参数,定位线间电容的时候居然显示栅极poly和漏极之间存在电容,如下图:

但是Cdg不是应该早就在电路模型中考虑了吗?为了避免是额外金属层的寄生我还特地使用金属1层走的线。如果是重复提取,那这样重复提取一次会对电路仿真结果造成很大影响的。

---------------------------------------------------------------------------

总不会是提取的是金属以及via到poly的寄生参数,而原模型仅仅是扩散区至poly的寄生参数呢?

因为既然管子一拖出来就自带金属1层,那按理来说模型里面应该考虑了的吧?

网友:
同样也有这个疑惑,蹲个大佬解答

网友A:
利用xcell提参,避免重复提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xcell提参,避免重复提参

Xcell里面定义的都是RF器件,只是避免RF器件的重复提参。

而且RF器件layout下是有M2及以上的金属层的,而且这些金属层不能修改,所以才能用Xcell避免RF器件的重复提参。

应该是这样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Xcell里面定义的都是RF器件,只是避免RF器件的重复提参。

而且RF器件layout下是有M2及以上的金属层的, ...

对的呢,同时calibre选择gate leve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呢,同时calibre选择gate level

但是上面说的那样的话,使用普通管子应该和是否用Xcell无关呀,因为Xcell只涵盖RF器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上面说的那样的话,使用普通管子应该和是否用Xcell无关呀,因为Xcell只涵盖RF器件。
...

普通管子不存在重复提参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管子不存在重复提参的问题

那就是说普通管子的模型是没有包括M1层到poly和OD的电容?即仅包含poly至OD的电容,即使在layout下调出的Pcell自带了M1层。

所以我在1楼发的提取结果是M1及以上层至poly和OD的寄生。是这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