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批量导出gds

楼主(2021-03-16):
求助大佬,下面是复制论坛上一个大牛写的脚本可以用来批量导出一个lib里面的gds。由于帖子是12年的已经没有人回复了。
目前我用virtuoso 6.1.7使用下面的脚本但是报错错误为error putprop:first arg must be either symbol , list ,defstruct  or user type -nil  请问哪里写错了呢?
hiiSetCurrentForm这个函数也没找到,hiSetCurrentForm函数找到了但是改为后面这个函数运行时多一个warning:hiSetCurrentForm:not a form
原帖地址:http://bbs.eetop.cn/thread-347557-1-1.html
希望论坛里大牛帮忙看下,万分感谢。

procedure( pppp()
geSelectAllFig()
selset=geGetSelSet()
celNam=selset~>cellName
i=0
while( i < length(celNam)
a=nth(i celNam)
hiiSetCurrentForm('transStreamOutForm)
transStreamOutForm->pipoPrimaryCell->value = a
transStreamOutForm->pipoLibName->value = "lib33"
transStreamOutForm->pipoOutFile->value = strcat("./gds/" a  ".gds")

streamOutKeys = list(nil
         'runDir                        "."
         'viewName                "layout"
         'scale                        0.001000
         'units                        "micron"
         'compression                "none"
         'hierDepth                32
         'convertToGeo                nil
         'maxVertices                200
         'refLib                        nil
         'libVersion                "5.0"
         'checkPolygon                nil
         'snapToGrid                nil
         'simMosaicToArray        t
         'caseSensitivity        "preserve"
         'textCaseSensitivity        "preserve"
         'lineToZeroPath                "path"
         'convertDot        "ignore"
         'rectToBox                nil
         'convertPathToPoly        nil
         'keepPcell        nil
         'replaceBusBitChar        nil
         'useParentXYforText        nil
         'reportPrecision        nil
         'runQuiet                nil
         'comprehensiveLog                nil
         'ignorePcellEvalFail                nil
         'errFile                "IPO.LOG"
         'NOUnmappingLayerWarning                nil
         'techFileChoice                nil
         'pcellSuffix                "DbId"
         'respectGDSIILimits                nil
         'dumpPcellInfo                nil
         'genListHier                nil
         'cellMapTable                ""
         'layerTable                ""
         'textFontTable                ""
         'convertPin                "geometry"
         'pinInfo                0
         'pinTextMapTable        ""
         'propMapTable                ""
         'propSeparator                ","
         'userSkillFile                ""
         'rodDir                        ""
         'refLibList                ""

hiFormDone(transStreamOutForm)
)

i++
)
)

楼主:
经过论坛里大牛指导,目前下面的脚本可以导出一个cell里当前层所有cell的gds。使用方法是打开要导出gds的顶层cell,然后在CIW里面load skill脚本。运行Skil脚本就好了
procedure(strm_out(libname)
geSelectAllFig()
selset=geGetSelSet()
celNam=selset~>cellName
i=0
while( i < length(celNam)
a=nth(i celNam)
shell(“路径/脚本.sh空格”  libname  “空格”  a) ;
i++
);while
);proc
shell脚本保存为.sh文件。
SHELL:
#!/bin/csh -f
set cellname = $2
set library = $1

$CDSHOME/tools/dfII/bin/strmout \    #这里为strmout路径一般去cds.lib里面可以找到这个cadence安装路径,在找到/tools/dfII/bin/strmout这个路径,大多是这样的假如不                                                           是,请在仔细找找路径。 输入strmout -h可以查看strmout的参数有哪些。
-library $library \
-strmFile $cellname.gds \
-runDir . \
-topCell $cellname \
-view layout \
-logFile strmOut.log \
-case Preserve

要导出整个lib的gds:
procedure(strm_out(libname)
celNam=ddGetObj(libname)~>cells~>name
i=0
while( i < length(celNam)
a=nth(i celNam)
shell(“路径/脚本.sh空格”  libname  “空格”  a) ;
i++
);while
);proc

shell脚本保存为.sh文件。
SHELL:
#!/bin/csh -f
set cellname = $2
set library = $1

$CDSHOME/tools/dfII/bin/strmout \
-library $library \
-strmFile $cellname.gds \
-runDir . \
-topCell $cellname \
-view layout \
-logFile strmOut.log \
-case Preserve

网友A:
使用 strmout 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 strmout 不可以吗?http://bbs.eetop.cn/thread-617795-1-1.html (出处: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 ...

感谢你的回复,里面大多都shell脚本,目前只在cadence下面用的skill脚本,shell用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里面大多都shell脚本,目前只在cadence下面用的skill脚本,shell用不了。 ...

用skill调用shell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skill调用shell不就可以了

感谢你的回复,脚本小白一个队skill和shell都不太了解,想问下这个shell脚本中$CDSHOME/tools/dfII/bin/strmout \这个是什么意思,我在路径下只有、dfII/bindkeys/这个路径下也没有strmout这个文件。请问这个文件去哪里找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脚本小白一个队skill和shell都不太了解,想问下这个shell脚本中$CDSHOME/tools/dfII/bin/s ...

shell 用不了是什么意思?linux 不能用shell?
在terminal 里: echo $CDSHOME  ,然后按照这个路径大概能找到strmo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ell 用不了是什么意思?linux 不能用shell?
在terminal 里: echo $CDSHOME  ,然后按照这个路径大 ...

按照你的方法敲了  echo  $CDSHOME  显示CDSHOME:  Undefined variable 请问一下这个$CDSHOME是什么?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你的方法敲了  echo  $CDSHOME  显示CDSHOME:  Undefined variable 请问一下这个$CDSHOME是什么?谢 ...

哎呦 抱歉。 这是cadence的安装路径。CDSHOME 是定义的系统变量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脚本小白一个队skill和shell都不太了解,想问下这个shell脚本中$CDSHOME/tools/dfII/bin/s ...

$CDSHOME是安装路径,例如找到IC617/tools/dfII/bin/strmout写个shell脚本,然后在skill里面调用  shell("xxx.sh")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呦 抱歉。 这是cadence的安装路径。CDSHOME 是定义的系统变量名

感谢你的回复,找到strmout了,他是什么文件呢,用图形化界面streamout的时候就是运行这个东西吗?然后用shell操作这个文件是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CDSHOME是安装路径,例如找到IC617/tools/dfII/bin/strmout写个shell脚本,然后在skill里面调用  shell(" ...

在请教一下哈,在skill里面怎么调用shell呢?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请教一下哈,在skill里面怎么调用shell呢?感谢。

就直接在CIW窗口输入
shell("文件.sh 参数1 参数2")

例如 shell("pw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直接在CIW窗口输入
shell("文件.sh 参数1 参数2")

感谢你的回复,现在实验一下,再次感谢你的帮助,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现在实验一下,再次感谢你的帮助,谢谢。

不用客气。怎么样,成功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客气。怎么样,成功了没

按照你推荐的,找到这个脚本写了个.sh文件  然后在CIW里面敲   shell(“路径/文件名.sh  libname  cellname”)回车后显示nil,路径下也没有文件生成。谢谢。
是不是我没有这个变量$CDSHOME   我在terminal敲 ./文件名.sh  显示 $CDSHOME没定义

#!/bin/csh -f
set cellname = $2
set library = $1

$CDSHOME/tools/dfII/bin/strmout \
-library $library \
-strmFile $cellname.gds \
-runDir . \
-topCell $cellname \
-view layout \
-logFile strmOut.log \
-converDot node \
-case Preserve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客气。怎么样,成功了没

感谢你的解答,找到问题所在了$CDSHOME是home路径 我写的绝对路径 不是在我的home下面  所以不用写$CDSHOME 。谢谢。

网友C:
如果是导出整个库,在streamout 窗口中,不填写cell view 两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导出整个库,在streamout 窗口中,不填写cell view 两项,试试

感谢你的回复,尝试过这个操作不成功,用的是6.1.7版本,不知道是版本还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好家伙,教练我想学

网友D(2021-09-17):
楼主,这个可以用在所有的cell做个的reticle,然后把reticle的所有cell批量跑成单个gds吗,有没有什么脚本可以用的,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可以用在所有的cell做个的reticle,然后把reticle的所有cell批量跑成单个gds吗,有没有什么脚本 ...

这个就是你吧所有要导出gds的cell放在一起,然后导出来就是单独的gds。
例如有cell  A B C放入cell  D中。使用脚本后可以得到A.gds  B.gds  C.gds。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你吧所有要导出gds的cell放在一起,然后导出来就是单独的gds。
例如有cell  A B C放入cell  D中 ...

但是,我load 后,没有任何反应,请指教,截图如下,用的6.1.8得版本

楼主:
一个是shell一个是skill
shell那个不是load的 2楼有使用方法。
还有就是你这个照片和文字的排版,阅读性太低了,看不懂

网友E(2023-12-28):
你好请问下这个脚本gds导出的路径是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请问下这个脚本gds导出的路径是哪里

默认是你打开virtuoso的路径

网友F:
引用 楼主:
经过论坛里大牛指导,目前下面的脚本可以导出一个cell里当前层所有cell的gds。使用方法是打开要导出gds的顶 ...

您好,使用了您的脚本,报错结果缺少一个参数,没看懂该怎么改,能帮忙看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F:
您好,使用了您的脚本,报错结果缺少一个参数,没看懂该怎么改,能帮忙看看嘛?
...

是不是shell文件错误,拿不到libname这个参数

网友(2024-04-29):
引用 网友D:
但是,我load 后,没有任何反应,请指教,截图如下,用的6.1.8得版本

调用shell那句改为 sh(strcat("路径 " libname " " a))

网友G(2024-11-05):
引用 楼主:
经过论坛里大牛指导,目前下面的脚本可以导出一个cell里当前层所有cell的gds。使用方法是打开要导出gds的顶 ...

这个配合stream in,;layermap文件可以导入layout版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配合stream in,;layermap文件可以导入layout版图吗

steam in可以添加多个gds,不用脚本

网友H(2025-04-30):
引用 楼主:
经过论坛里大牛指导,目前下面的脚本可以导出一个cell里当前层所有cell的gds。使用方法是打开要导出gds的顶 ...

请问strm_out()的()时输入library的绝对路径吗还是输入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strm_out()的()时输入library的绝对路径吗还是输入什么

库的名字不是路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库的名字不是路径

库的名字返回值报错unbound variable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库的名字返回值报错unbound variable

把CIW里运行的命令和报错截下图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CIW里运行的命令和报错截下图吧。

输入了"lib"

楼主:
你是要导出一个cell里面所有的cell的gds还是导出整个库的,要是第一种你鼠标选择一下要导出的cell然后运行脚本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要导出一个cell里面所有的cell的gds还是导出整个库的,要是第一种你鼠标选择一下要导出的cell然后运 ...

还是不行,我看你在skill的部分写了selectall鼠标选择应该没用,我想抽一个cell里面所有的cell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是要导出一个cell里面所有的cell的gds还是导出整个库的,要是第一种你鼠标选择一下要导出的cell然后运 ...

我这个cell可能有点不太一样的时我再下层有别的lib的cell,我只要抽当前cell这个层级的gds(都是输入的lib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我看了cellmap。txt里面抽取了下层的别的库的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这个cell可能有点不太一样的时我再下层有别的lib的cell,我只要抽当前cell这个层级的gds(都是输入的li ...

我试一下,按理说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I:
这个就行,比较简单

用这个就可以了,比较简单

用这个就可以了,比较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就行,比较简单

可以多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