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仿真时,设置器件显示工作区region失败

楼主(2021-03-16):
设置显现直流工作参数时,没有region的选项怎么办,求助大佬

楼主:
求大佬解答

网友A:
好像是最多只能显示5个,我也是添加第六个加不进去。把其中一个改成region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最多只能显示5个,我也是添加第六个加不进去。把其中一个改成region就没问题 ...

改其中一个的话,下拉菜单就没有region的选项,请问该怎么办的

网友B:
手动改成region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动改成region试试

手动输入,器件上也不显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动输入,器件上也不显示

http://bbs.eetop.cn/thread-886818-1-1.html,这个帖子也许能帮到你

楼主:
好的,谢谢。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2025-06-09):
大佬,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5-08-01):
楼主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