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matlab和calculator的spectrumMeasurement算的SNR不同,什么原因?

楼主(2021-03-16):
用matlab和calculator的spectrumMeasurement算的SNR不同,可能是什么原因啊?起点、终点、窗函数都一样。

网友A:
计算所用谐波次数不同?基波幅值or单位不同,dBc、dBF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所用谐波次数不同?基波幅值or单位不同,dBc、dBFS?

一般谐波能量总共算几次的啊?

网友B:
想问这个函数怎么设置的?求教!

网友C:
本来计算精度什么的就会有误差的,一般还是导出数据到matlab里面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这个函数怎么设置的?求教!

标题里都说了啊 calculator里的spectrumMeasurement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来计算精度什么的就会有误差的,一般还是导出数据到matlab里面算

得有个标准啊 要不到底是9.几位还是8.几位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谐波能量总共算几次的啊?

一般前十次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