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cell参数的问题

楼主(2021-03-16):
是这样的:我手上有厂商提供的Pcell库,对于其中一个Pcell,我想更换其中一层layer,但是我发现更换后,参数设置不起效了,无论怎么设置参数Pcell都不会发生改变,请问有无大神知道如何解决吗?

网友A:
情况很复杂,要是器件简单的话你就重新做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情况很复杂,要是器件简单的话你就重新做一个吧。

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