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做层次化设计时,怎么把子模块加入到顶层模块?

楼主(2021-03-16):
最近在学层次化设计这一部分的知识,遇到了一些问题:
在ICC导入.v文件以后,进行模块切割。将子模块切割完以后,回到顶层模块以后进行布局。做完floorplan以后想做place_opt时提示我Error:No physical library cells for following library cells(PSYN-040)
大概意思就是我的子模块不在物理库里面吧?那具体应该怎么添加进去呢?
谢谢!

网友:
提取LEF 和LIB吧。在子模块完成可以做。
另外一个办法就是打散子模块

网友:
你子模块做完了把lib导出来,加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A(2021-05-15):
子模块做完后,create_macro_fram ,然后把子模块mw的路径加到配置文件,到顶层change_macro_view -reference -view FRAM 以软核的形式调回到顶层,当然,还有一些时序的设置。   我是这样做的。

网友B(2021-06-30):
引用 网友A:
子模块做完后,create_macro_fram ,然后把子模块mw的路径加到配置文件,到顶层change_macro_view -referenc ...

就是出lef和lib就行了,你不是吗?你说的好像很复杂,其他的不需要设置什么
子模块mw的路径加到配置文件?我之前用ICC好像没有这样操作过

网友A(2021-08-04):
引用 网友B:
就是出lef和lib就行了,你不是吗?你说的好像很复杂,其他的不需要设置什么
子模块mw的路径加到配置文件? ...

请问子模块怎么出lef和lib文件,没这样做过,出过lef、lib,转成子模块的mw和db,然后读入顶层时直接子模块直接以硬核的形式出现? 我时commit切割后,做完以软核的方式回调到顶层。

网友C(2022-06-29):
引用 网友A:
请问子模块怎么出lef和lib文件,没这样做过,出过lef、lib,转成子模块的mw和db,然后读入顶层时直接子模 ...

请教一下前辈,就是我自己先做完子模块了再做的top层,然后是不是还是先要按照我子模块的设置摆好,然后commit后才能把我自己的fram调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前辈,就是我自己先做完子模块了再做的top层,然后是不是还是先要按照我子模块的设置摆好,然后c ...

你先要commit,把module切出去,子模块做完再回调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