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转差电路分析

楼主(2021-03-16):
电路如图所示,先单转差之后进行运放,想请问最上面的电阻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
梁山军师

楼主:
不是很懂,求详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很懂,求详解

就是版图画的时候放在边上减弱版图效应的。
甚至可能就是空了一块随便填个东西,反正没有电路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版图画的时候放在边上减弱版图效应的。
甚至可能就是空了一块随便填个东西,反正没有电路意义
...

感谢,感谢,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