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中ccopt加指定buffer

楼主(2021-03-17):
在Innovus中,执行ccopt clock tree,
create_clock_tree_spec -file cts.spec
source cts.spec
ccopt_design
ccopt完成后会增加各种buf,inv,如果只想增加指定INV2,INV3,怎么执行,谢谢!

楼主:
以前走specifyClockTree,文件可以buffer INV2 INV3,现在ccopt好像没认

网友A:
UG多看看啊,CTS那一部分有详细的Step-to-Step介绍,ccopt的流程设置,buf/inv的设置都写地清清楚楚,为什么不去翻一下呢?

网友:
查一下user guide,我记得是set_ccopt_attribute buffer_cell 大括号 CKINV2 CKINV3 大括号

网友(2022-01-25):
引用 网友A:
UG多看看啊,CTS那一部分有详细的Step-to-Step介绍,ccopt的流程设置,buf/inv的设置都写地清清楚楚,为什 ...

set_ccopt_property buffer_cells  { BUFFERA   BUFFERB}
set_ccopt_property clock_gating_cells { }

大神,问一下,我在ccopt是这么定义buffercells的,clock_gating_cell这句好像不起作用,最后还是添加了clockgatingcell。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我用的是201版本,之前的Enconter时产生的.ctsch可以知道用到哪些buffer。现在改为.spec文件了,里面都没有写用到buffer。现在该如何查看呢??

###set_ccopt_property clock_gating_cells { } 命令改为这样,还是默认添加clockgatingcell。

网友:
有点搞不太清楚你的意思。

clock gating cell默认如果不开gate clone/merge的话,不会动到netlist中原有的clock gating cell,所以我不太清楚你所谓的 "最后还是添加了clockgatingcell"这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