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可用于RTL仿真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03-17):
最近科学上网下了几个RISC-V的开源代码,看到它的README里写了“The PULPino platform is available for RTL simulation as well FPGA.”这样一句话,想请问一下各位大佬,是不是我可以拿这个开源soc练习逻辑综合等一系列后端流程呢?

网友A:
可用于RTL仿真意思就是可以拿去仿真,仅此而已。你拿去学习逻辑综合当然可以,但问题是,如果你不了解里面的结构,尤其是对于那些混淆代码的所谓“开源”产品来说,综合出了某些问题,你也不好修。
另外,逻辑综合算前端吧?版图综合才算后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用于RTL仿真意思就是可以拿去仿真,仅此而已。你拿去学习逻辑综合当然可以,但问题是,如果你不了解里面 ...

感谢您的指点,我也是被老师派去干活的,老师做时序预测需要RISC-V来提高论文的说服力,就让我帮他把网上开源的RTL级别的代码跑到门级网表,当然能到GDS他更开心。。。可是我。。。哎,我连DC都没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