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温半导体工艺适用性问题咨询

楼主(2021-03-17):
RT
最近是在研究低温传感器设计,采用的是华力55nm的工艺,注意到该工艺使用的是BSIM4.5的模型,把许多温度相关参数也列出来了,现在就是不知道这个低温仿真是否准确?它的scs里并没有标出可使用温度区间,我们只到90K(-180°),需要对model文件里的参数进行修改吗?

网友A:
model描述文件里应该有说明的,一般就-40到125吧,这么低肯定不在范围内的。要改只能找华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el描述文件里应该有说明的,一般就-40到125吧,这么低肯定不在范围内的。要改只能找华力 ...

谢谢,但是模型里确实没有标准使用温度区间,参考了伯克利BSIM4手册,也对照了相关文献地低温计算方法,发现华力在模型文件里已经把那些参数给出来了,现在就是不知道那些参数是否可信,或者知道它是否可以表征相关趋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模型里确实没有标准使用温度区间,参考了伯克利BSIM4手册,也对照了相关文献地低温计算方法, ...

bsim说到底就是拟合方式提的参数,我接触过的工艺一般都是-40到125,模型文件里应该有的,pcm,sp等等之类的文档可以再查查。-180肯定不会提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bsim说到底就是拟合方式提的参数,我接触过的工艺一般都是-40到125,模型文件里应该有的,pcm,sp等等之 ...

嗯嗯,在readme文件里看到了这个限制,也比较好奇为啥工艺一般都限制在这个温度区间里,这个-40到125又是咋得出来的

网友(点评):
绝大部分应用都在-40~125范围内 。 工厂不会去测远超过这个范围的参数。一个是需要人去测,一个是需要仪器,-180C的温度环境想造出来都不容易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在readme文件里看到了这个限制,也比较好奇为啥工艺一般都限制在这个温度区间里,这个-40到125又是 ...

印象中车规芯片要求是这个范围,这个范围基本把绝大多数的应用领域包含进来了

楼主:
新进展:查阅了许多外国文献针对低温模型与实际BSIM4之间的差异,发现不改模型直接仿会导致仿真值要比实际值偏大些,有没有直接粗暴的方法去拟合这一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