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vel shift, 3.3V to 1.5V

楼主(2021-03-17):
1.5V 到3.3V level shift可以这样的结构,但是3.3V到1.5V的该怎么实现呢?

网友:
3.3v->1.5v一般直接用vcc=1.5v的普通的反相器就可以了。

网友:
一样的。没啥区别。MN1和MN2不需要那么大了。如果有频率要求,注意一下其它的尺寸就好了。

网友:
用3.3V的反相器,供电电压1.5

网友:
反向器即可,也可以用类似这样的架构

楼主:
谢谢,查看了fab提供的IO中的结构,也是直接一个反向器。
完整的电路分享给大家。

网友(2024-01-25):
频率1G,的话,1.8到3.3,尺寸怎么考虑呢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