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GP8501 双通道PWM转双路0-2.5V/0-VCC输出

楼主(2021-03-17):
介绍:
GP8501是一种PAC芯片,即以PWM为接口的双路DAC芯片。GP8501是双通道PWM转双路0-2.5V/0-VCC输出,内置双路12BIT DAC,输出电压线性度<0.1%。
适合应用在通用的电压调节场合、电机调速接口、调光接口、PLC模拟信号处理等等。
特点:
  • 双通道PWM转0-2.5V/0-VCC
  • 输入信号:0%-100% PWM 两路
  • 输入信号频率:50Hz-50KHz
  • 分辨率:12 BIT
  • 输出电流线性误差 <0.1%
  • 电源电压:2.7-5.5V
  • 功耗:<2mA
  • 启动时间:<2ms
  • 工作温度:-40°C to 85°C(125°C)
  • 曲线数据:PWM输入电压输出

网友(2021-09-06):
两路可以 同时 输不同的参数吗?

网友:
Z这个PWM的频率对输出会有影响吗?

网友:
怎么申请demo板测试?

网友:
可以输出两路不同的参数,目前PWM频率可以接收50Hz-50KHz范围内的都行,PWM高电平2.7-5.5V

网友:
demo测试板可以加我微信 13921157039

网友:
两路PWM 输入时候,是否会有干扰?

网友:
两路输出是独立控制的吗?就是自己输出自己的 互不干扰

网友:
请问0-2.5V或者0-VCC输出, 是有设置管脚, 还是靠调节VCC?

网友:
  两个通道输出精度是否一致

网友:
输出需要再加一个二级管,来防止反灌电压吗?

网友:
还有更高分辨率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