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各位,后仿SRAM状态保持不住,而且高电平状态会跑到2.2V,但工作电压只有1.8V

楼主(2021-03-17):
求助各位,电路里SRAM前一级是计数器,后一级是译码电路,前仿都没问题,后仿SRAM的输出端在写和读信号后就会缓慢上升,一直到2.2V的位置,但SRAM的供电电压是1.8V的;电路整体有3.3V和1.8V两种供电电压,drc和lvs都过了,下面是后仿波形图,WRITE是写信号,RS是读出信号,请问各位大佬,这个是layout的问题,还是仿真环境的问题?

SRAM输出波形图

SRAM输出波形图

网友A:
很可能是 版图二阶参数提取超出model范围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可能是 版图二阶参数提取超出model范围引起的

老哥详细说说呗,有点没太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哥详细说说呗,有点没太明白

什么工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工艺呢?

xfab xc018的工艺

网友:
引用 楼主:
xfab xc018的工艺

0.18um?那就没有我说的二阶参数了。40nm一下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