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里面的电路中,电流怎么测量大小

楼主(2021-03-17):
cadence里面的电路中,电流怎么测量大小?

网友:
加个vdc 电压设为0,看这个vdc的电流

楼主:
怎么使用计算器直接测量电流啊?有谁知道吗?

网友A:
保存电流节点,clip一段时间,然后aver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存电流节点,clip一段时间,然后average

是这样吗?点了一下没反应,是不是我的操作出问题了?

网友:
点symbol的上下net点就是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吗?点了一下没反应,是不是我的操作出问题了?

plot出来以后,打开calculator,然后做clip(截取一段时间),在average,然后点击

网友(2022-09-27):
解决了吗

网友(2023-06-16):
量IT的时候,不要跟VT一样点击net那根线,要点击与线连接的那个net的节点,就是那个红的的小方块

网友(2024-01-23):
我点端口测电流,一直报no data,加iprobe和电阻也无济于事,看tran op points电流也显示n/a,这可咋整,难道只有底层能看到电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