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功耗UPF下的formality中所有的retention DFF比对不过

楼主(2021-03-17):
低功耗UPF下的formality中所有的retention DFF比对不过
formal load的是dc 产生的upf

网友A:
我也刚遇到,load upf 后不能识别netlist内部的retention cell和isolation 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刚遇到,load upf 后不能识别netlist内部的retention cell和isolation cell

想到解决办法了吗

网友(2021-10-25):
If you are mapping to retention registers in your design, you need to replace the  technology library models of those cells with Verilog simulation models for  Formality verification

网友(2023-10-16):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有人能给出解决方案么,我的感觉是lib里retention register的模型不对,但是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2023-12-05):
有解决吗?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2024-03-08):
用set_constant命令将save和restore信号进行约束,使retention cell处于正常工作模式而非掉电模式

网友(2024-05-09):
请问9楼的朋友你说的:set_constant命令将save和restore信号进行约束,这个是什么意思,save和restor信号是什么?我具体怎么操作,才能让retention cell处于正常工作模式而非掉电模式